刚接了一个越野车大赛的计时器项目

楼主: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检测口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发车位 >>                                      |                                                        >> 收车位
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0                 <<            <<                                         000             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000             0000000
00000 0                                                               >>                  000             0000000
00000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
000000                           <<                                                                          0000000
赛道类似上图,规则是多车齐发多圈竟速,规定圈数后
目前的方案是每车一张RFID卡,在检测口放一个远距离读卡器,记下各车辆每次经过的时间点以计算总圈数和总时间,这样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同时还在想着另一个方案不知道是否可行:使用 NRF24L01来收发客户机(车载)传来的签到信号。
主机使用定向天线,客户机使用全向天线。

网友A:
NF24L01用成品模块有时候不同信道间会干扰,如果用这个方案注意下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F24L01用成品模块有时候不同信道间会干扰,如果用这个方案注意下这个问题

谢谢指点,全部使用同一信道可以吗? 客户机每隔10ms发送一个id号和校验码

网友:
我是来看赛道图的~

网友:
哈哈,旧轮胎涨价了,画得不好,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全部使用同一信道可以吗? 客户机每隔10ms发送一个id号和校验码

这样应该可以 一发多收。我当时用多信道的时候出了不少问题,时好时坏的

网友C:
每车一个GPS模块,各记各的,最后汇总,顺便还能把速度记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车一个GPS模块,各记各的,最后汇总,顺便还能把速度记下来

好点子

网友:
接下来准备测试NF24L01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有一个更有优势的地方,就是选手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