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3接口问题,急需大神解答。

楼主:
在P80/P87C52X2也就是51单片机中,我用P3作为控制小灯亮灭的键位控制端口,然后用P1做为小灯亮灭端口,在实验过程中,发现按下连接P3的8个按键,除了P3.6和P3.7以外不能实现控制功能以外,其他的端口都能实现,小弟用汇编写的,所以非常疑惑,P3口的第二功能和第一功能怎如何区别它们功能的选择,为什么只有WD和RD控制的灯不亮以外其他的都亮,自己也研究过相关资料,猜想是不是因为P3.6和P3.7是因为是单片机内部总线,只能通过软件编写实现功能,而不能通过外设实现控制,但同时疑惑又来了,外部中断INTO和INT1是可以利用这两个键位的,所以似乎又证明了这两个键位是可以通过外设来控制的,推翻了自己的猜想。 希望有大神可以给予解释,万分感谢。file:///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443868369\Image\Group\M$O2T~RTJG}[]8AN(OQ6`6D.jpg

这是我的汇编程序

这是我的汇编程序

网友A:
当第二功能没有开启时,就是做为普通IO口使用。一般情况下,复位后第二功能都是关闭的,需要控制对应寄存器才能打开。至于P3.6和P3.7,需要看看具体的数据手册,不同的单片机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第二功能没有开启时,就是做为普通IO口使用。一般情况下,复位后第二功能都是关闭的,需要控制对应寄存器 ...

其实我就想知道为什么P3.6和P3.7端口也就是RD和WD这两个端口,为什么不能通过外设控制这两个端口的高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就想知道为什么P3.6和P3.7端口也就是RD和WD这两个端口,为什么不能通过外设控制这两个端口的高低电 ...

P3.6/P3.7是可以做IO的,如果不行可能是默认做总线控制了,需要看看数据手册,看需要设置什么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3.6/P3.7是可以做IO的,如果不行可能是默认做总线控制了,需要看看数据手册,看需要设置什么寄存器。

问题是如果我用外部中断来控制P3接口,这两个口是可以控制的,那么这就证明不需要设置什么寄存器的,如果按照你所说的需要的话,那么当我接INT0的时候也需要啊。所以还是很疑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如果我用外部中断来控制P3接口,这两个口是可以控制的,那么这就证明不需要设置什么寄存器的,如果 ...

INT0不是P3.6/P3.7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0不是P3.6/P3.7口吧。

嗯,我的意思是如果用外部中断的话 P3.6和P3.7是可以做IO口的。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