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问题遇到两次了,有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图中的问题遇到两次了,一次是以前用三极管搭的放大电路,对方波进行放大,输出信号变成了图中形状,这次是用软件仿真运放电路,结果也出现了图中的结果,实在是头大了,不知有前辈遇到过没有,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寄生振荡波形。
所谓寄生振荡,乃是我们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到的振荡。寄生振荡往往是由电路中的寄生参数(分布电感、分布电容等等)再加上三极管或者运放的放大而引起的。

网友:
贴一下模拟的电路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寄生振荡波形。
所谓寄生振荡,乃是我们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到的振荡。寄生振荡往往是由电路中的寄 ...

谢谢大牛了,通过百度仔细排查了一下电路,找到了寄生振荡电路,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和有源元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