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按键和数码管

楼主:
小弟刚学单片机,想做一个8位数码管用4×4按键控制,要用到增加、减少、左移、右移,论坛有这类文章,请各位大虾推荐一下,万分感谢!!!

比如,按设置键,第一位闪烁,按增减键,该位增加,按减少键,该位减少;在设置第1位的基础上,按左移,数码管第7位闪烁,等待增加或减少;按右移键,数码管第2位闪烁,等待增加或减少。

网友:
先做按键识别和消抖部分,显示按键码

网友:
矩阵键盘键位识别有线反转方法或者逐行逐列扫描判断按键按下的位置。消抖方式有硬件加电容去抖或者软件延时去抖。语句可以用if···else或者switch进行编程。在判断键位后,进入if或switch内执行对应按键的功能,比如设置键按一次,数码管位选信号的控制变量加1向后移动一位实现光标移动的效果。

网友:
可以使用南京沁恒的片子,直接搞定

网友:
先处理好按键
可以用状态机的编程思想去完成
这里有一篇,虽然是用来做LCD驱动的
但是编程思想可以借用一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943-1-1.html

网友:
STC15W104+TM1629 显示和按键都搞定了,顺便把SPI协议也学了!

网友:
先实现基本的显示功能。再实现稳定的读按键。之后,就是逻辑关系,要做到十分的严谨。设计清晰,完整的流程图。很重要。

网友:
先把按键和数码管驱动写好,上层的逻辑最好写出来 不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处理好按键
可以用状态机的编程思想去完成
这里有一篇,虽然是用来做LCD驱动的
但是编程思想可以借用 ...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