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采样问题

楼主:
                通常我们测量一个物理量(光、声、电、力、热),就以测量温度为例吧,通常我们需要利用外围电路将温度转化为电压信号,然后经AD采样将电压这个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可这个数字量要么是2的8次方,要么是2的10次方,根本就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0~100之间的温度值,显然不正确。那么将这个数字量转换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所说的数字,这个公式又该如何确定呢?对于任何一个自然界中的物理量,最终转化为通常的度量值,就是把AD转化后的数字量转化为通常所说的实际值得公式怎么确定呢?或者说从哪里可以得到呢?

网友:
理想情况是在某个范围内线性对应,所以有一个点对应上其它就可知了。

网友: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了,不可能用一个公式解决所有问题。
举个例子
为了方便计算,假设
你有一个热敏电阻,电阻在25摄氏度的时候是25欧姆,然后温度每增加一度电阻增加1欧姆
测量电阻时你使用了100mA的恒流源,温度每变化一度电压变化100mV,假设现在的温度是40摄氏度,你的电阻值应该是40欧姆
经过恒流源,电阻两端的电压就是400mV

为了测试温度变化,你有一个16位的ADC,量程是0~2.5V,单端模式测量0V时输出0x0000,1.25V时输出0x7fff = 32767,2.5V的时候输出0xffff = 65535
在理想的情况下温度在40摄氏度的时候你通过ADC得到的数值应该是10484。然后经过计算得到接近400mV,最后得到温度接近40摄氏度,这时你的ADC位数越高测量的误差就会越小,。前提是在理想的情况下。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大部分模拟型的传感器,厂家都会给出特性曲线,一般是电压跟数值的关系,自己通过AD位数可以算出每单位AD值对应的电压,然后就可以得出算法了

网友A:
楼主知道二进制是怎么回事吧?现代数字电路都是以二进制为基础的,可以将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即可。

楼主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具体器件的事,只要看看手册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二进制是怎么回事吧?现代数字电路都是以二进制为基础的,可以将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即可。

楼主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