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ATMEL STUDIO这个软件,请教操作方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avi/io.h是AVR单片机的头文件,文件在编译器的下面,而编译器在Atmel studio的安装目录下。AS6和AS7的安装目录不同。

可以在Atmel studio下直接打开头文件,好像是用alt+G快捷键,或者点鼠标右键看看。

网友A:
右键就能打开,这个头文件里面包括了AVR全系列单片机的头文件,无论什么片子用这个头文件就能使用内部全部的寄存器了,不用一一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就能打开,这个头文件里面包括了AVR全系列单片机的头文件,无论什么片子用这个头文件就能使用内部全部 ...

网友:
io.h位于avr目录下,这个软件需要电脑配置高点,否则很卡,吃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