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图片)

网友:
求12345的电压

网友:
既然是运行后截图,1、2、3、4、5各点都放一块电压表就是了。
节点1和3,直流肯定是零。

网友:
是啊,仿真软件就是这样,放一个电压表测呗,同意maychang 老师的说法

网友:
multisum里面有一个

箭头处可以添加节点,显示电压电流动态的

箭头处可以添加节点,显示电压电流动态的

网友:
或者可以仿真观察他的直流工作点

点仿真->分析->直流工作点分析

点仿真->分析->直流工作点分析

将需要的电压节点添加到右面仿真就OK了

将需要的电压节点添加到右面仿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