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请教关于检测高速电机相电流的问题

楼主:
目前我查到的资料关于检测相电流主要说以下两种方案:
1、霍尔传感器ACS712,
2、采样电阻通过隔离运放HP7800,再经过运放
但是两种方案对于频率大于100KHZ的电流由于带宽受限无法正 常检测。
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可以单独接ADC吗?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MCU自带的ADC模块怎么才能直接使用?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高速运放,未必一定需要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高速运放,未必一定需要隔离。

也不是太明白,好像是说采样电阻上的压降,就是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相对运放的电源相差太大的时候由于差模抑制比什么的原因需要隔离光耦。

网友C:
什么高速电机,工作频率达100kHz?这电机需要转得多快才会有这么高的频率?
忧心过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高速电机,工作频率达100kHz?这电机需要转得多快才会有这么高的频率?
忧心过度了吧?

就是要达到这个速度了?
瑞士联邦工学院研制了1000krpm,100w的驱动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达到这个速度了?
瑞士联邦工学院研制了1000krpm,100w的驱动系统

电机达到这个速度确实不容易。
对这么高大上的电机,当然应该用高大上的电流测量电路和相应的元器件。贵一些罢了。
不过,电总比机械动作快。
别说100kHz,再加个零也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达到这个速度确实不容易。
对这么高大上的电机,当然应该用高大上的电流测量电路和相应的元器件。贵 ...

有没有具体型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太明白,好像是说采样电阻上的压降,就是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相对运放的电源相差太大的时候由于差模 ...

如果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已经很高,那还用什么运放放大,根本不存在你说的那种情况。为了不影响负载,通常电流采样电阻的阻值很低,故而压降也很低,需要用运放做放大。至于你说的用光耦的原因,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是否需要隔离自己去分析电源通路。

网友:
另外注意,不论电机的转速多高,其电流变化的频率未必就高,还要看你的控制指标,所以选择合适的运放之前,先弄清楚需要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已经很高,那还用什么运放放大,根本不存在你说的那种情况。为了不影响负载,通常电 ...

不是采样电阻上的压降相对运放的电源
而是采样电阻的端电压相对运放的电源电压大很多的话要隔离  我也不太懂这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采样电阻上的压降相对运放的电源
而是采样电阻的端电压相对运放的电源电压大很多的话要隔离  我也不 ...

实在弄不清楚你倒底要什么。
是要高速采样呢?还是要隔离?
你的要求不清楚,没办法出主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采样电阻上的压降相对运放的电源
而是采样电阻的端电压相对运放的电源电压大很多的话要隔离  我也不 ...

别忘了,采样电阻可以安排在地回路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弄不清楚你倒底要什么。
是要高速采样呢?还是要隔离?
你的要求不清楚,没办法出主意。

目标是高速采样,但是貌似还需要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忘了,采样电阻可以安排在地回路侧。

地回路侧是母线电流检测了
现在检测相电流 ,只能在管子跟线圈之间采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回路侧是母线电流检测了
现在检测相电流 ,只能在管子跟线圈之间采样了

交流电用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