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定时器做的流水灯为什么起不到延时效果

楼主:
      各位大师好,本人刚学单片机,本想用定时器做个流水灯,但却没有流水效果,程序烧进去后,灯是全亮的。不知道定时延时有问题还是自减循环有问题,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感谢!!
      以下是我写程序
#include
void TO_chushihua()
{
TMOD=0x01;
TH0=0;
TL0=0;

ET0=1;
TR0=1;
EA=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255;
while(1)
{
   P1=i;
  TO_chushihua();
  i--;
}
}

网友A:
请仔细看定时器的说明,看人家的程序结构和思路。

网友B:
这个程序你没有仔细看吧,while中不停初始化,也没有控制LED的代码,这样什么功能也实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看定时器的说明,看人家的程序结构和思路。

是一定要加interrupt 1说明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你没有仔细看吧,while中不停初始化,也没有控制LED的代码,这样什么功能也实现不了。

可我后面紧跟了一个i--啊,应该是while中三句不停循环啊

网友:
初始化一次就够了,初始化的函数放到while前面,另外你的程序没提到LED啊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P1口输出连接的是几个led,想让产生流水效果,应该是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改变P1的输出,控制i自减1。初始化定时器在main中执行一次即可,后面的无限循环可以什么都不干。你的程序中,定时器的延时作用没有起,在主函数中一直被初始化,顺序执行的那几条指令的延时太短,led也在流水点亮,只是人眼反应不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我后面紧跟了一个i--啊,应该是while中三句不停循环啊

1.TO_chushihua()函数没有延时左右。
2.P1=1--的确可以改变输出,但是速度太快,就看不到效果,需要加一个延时函数。

网友:
看来什么程序都会有啊,一点都不严谨的思路,就一个流水灯,又是定时器又想延时,基础不好啊,首先,初始化的部分不能让CPU一直干,如果一直都在弄初始化,程序就像是没有启动过。既然用定时器,就别用延时了,中断时间到了改变下P1的输出状态不就行了,

网友:
建议楼主仔细看下51的定时器是这么用的吗?如果不知道的话,看看郭天祥的那本书中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TO_chushihua()函数没有延时左右。
2.P1=1--的确可以改变输出,但是速度太快,就看不到效果,需要加一 ...

懂了,谢谢!!

网友:
TO_chushihua();很明显是初始化,既然是初始化只要执行一次就够了,就不要放while(1)里了,而且你配了定时器,又不写中断入口,就是你说的interrupt 1,你这个东西不写,你配定时器配了干嘛呢,你这个程序只会一直在while(1)里跑,你的本意应该是想定时去减i,减i的工作应该在中断里做,很明显你没有写中断。
你应该还没有弄清延时和定时器的区别,可能你延时也没理解的很明白,定时器需要花点时间去理解的,好好看看书。定时器是非常重要的,和你认为的延时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
前面的坛友,说得差不多了。初始化,和延时的使用。另外,即使加了延时,也不是流水灯吧。IO直接连的led的话。不是依次变亮或熄灭。

网友:
TO_chushihua()不是软延时函数,在这里起到的延时作用有限,相当与几个nop()而已,肉眼是看不到延时效果的;把它放到while循环外面去,i--放到中断函数中去。或者把TO_chushihua()写成软延时函数不使用定时器中断,i--位置不变。

网友:
我给你写了个:
#include
unsigned char i=255;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D8;
    TL0 = 0x0F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while(1)
    P1=i;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i--;
    TH0 = 0x0D8;
    TL0 = 0x0F0;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写了个:
#include
unsigned char i=255;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 ...

这个问题我后来研究了很久,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比我第一个程序还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