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求教

楼主:
第一次见到放大电路里面三极管的集电极加电感,请问有什么作用?如果不加,又会怎样?

网友A:
具体用途要结合下级电路来看,如果没有,那说明该电感是继电器或电磁铁的线圈等。即使不考虑感性负载,晶体管电路中仍有不少电感的应用,比如谐振放大器、变压器耦合电路等等。

网友B:
加电感就类似于加电容吧,通交流

网友:
有可能是用来代替一个感性负载吧,旁边还并了个二极管提供放电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感就类似于加电容吧,通交流

电感是阻交流的。。。

网友:
所谓“电感”没准是继电器只画了一部分,看了整体再说。

网友C:
电感性元件做为负载,很常见。
继电器的绕组,电磁阀,产生磁场的线圈……都可能是电感性的负载。

网友:
看起来像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用途要结合下级电路来看,如果没有,那说明该电感是继电器或电磁铁的线圈等。即使不考虑感性负载,晶体 ...

好,谢谢,我也没细看全部电路,一眼看到这个电路,就有了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性元件做为负载,很常见。
继电器的绕组,电磁阀,产生磁场的线圈……都可能是电感性的负载。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