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stm32PWM输出的一个问题

楼主:
如果PWM的输出时钟和管脚配置都写在外部函数里面,比如rcc_configuration和gpio_configuration里面,将这两个函数放在PWM配置函数之前执行,下载到stm32f103里面,重新上电后PWM输出管脚会出问题。有遇到这种问题的么?

网友:
如图,若将GPIO配置函数放在PWM配置函数之前执行,下载后重新上电发现TIM1产生的PWM无输出了(PA8管脚)。

网友A:
我就是先配置GPIO,再配置PWM的,没有问题啊,是不是你配置出错了,什么挂载时钟啊,引脚输出模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TIM1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TIM基本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中央对齐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499;                                           //PWM 16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输出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600;                    //通道赋无效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拿出部分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先配置GPIO,再配置PWM的,没有问题啊,是不是你配置出错了,什么挂载时钟啊,引脚输出模式,
GPIO ...

我是把所有的时钟配置写在一起的,不是在定时器函数里面配置的

网友: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GPIO_Configuration();
        TIM4_CH1PWM_Configuration();                //打开ctrl PWM     30HZ
        TIM1_CH1PWM_Configuration();            //打开boost升压PWM        33.3kHZ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oled端口使能  PA端口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ctrl PWM定时器挂接  30Hz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B挂接在APB2上  ctrl PWM PB6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BOOST PWM定时器挂接  33KHz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打开APB2复用功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          //USART3挂接在APB1上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3时钟挂载在APB1上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PWM端口配置写在PWM发生函数中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oled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PB11用作蓝牙的rx口 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PB10用作蓝牙的Tx口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PB1用作蓝牙的模式选择口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PB8配置为开漏输出  蓝牙信息发送开关

}

void TIM4_CH1PWM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4);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3333-1;                                        //脉冲宽度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1;                                //72:0x48 1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1分频:72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333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30hz,导通2us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TIM_Cmd(TIM4,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4,ENABLE);

}

/*boost PWM端口函数  33.3khz*/
void TIM1_CH1PWM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70-1;                                        //脉冲宽度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8-1;                                //72:0x48 9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1分频:72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4 PWM2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8;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33khz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

网友:
上面是代码,这样会使33k的PWM重新上电后没输出

网友B:
void Pwminit_Tim1(void)                        //A8A9A10A11
{
        RCC->APB2ENR|=0X800;
        GPIOA->CRH&=0xffff0000;
        GPIOA->CRH|=0xbbbb;
        TIM1->ARR=40000;
        TIM1->PSC=63;
        TIM1->CCMR1|=0x6868;
        TIM1->CCMR2|=0x6868;
        TIM1->CCER|=0x1111;
        TIM1->CR1=0x0080;
        TIM1->BDTR|=0x8000;
        TIM1->CR1|=0x01;
}

应该好用,ARR和PSC自己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id Pwminit_Tim1(void)                        //A8A9A10A11
{
        RCC->APB2ENR|=0X800;
        GPIOA->CRH&=0xffff0000;
        GPIOA-> ...

这寄存器写的时候记不住,还要到处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