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失调电压对输出造成的影响

楼主:
1.单端供电的运放其输入为0时输出一般不为0,这个是由于失调电压造成的么?
2.如果是,修改运放的反馈电阻失调电压造成的漂移会发生变化么?
3.关于第二点我觉得是不会的,应为失调电压是运放内部器件漂移产生的,而不是由外部反馈产生的。

网友:
输入失调会导致输出与理论存在差距,包括0电压输出(仅在合适的正负电源供电或轨到轨运放时)时的偏移。改变反馈强度会影响增益,自然也会在输出侧表现出来。

网友A:
改变反馈量,必定改变放大器增益。对同一个运放来说,输出端的失调表现肯定有不同。
极端的例子,是运放作为跟随器。此时输出端的偏移等于失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变反馈量,必定改变放大器增益。对同一个运放来说,输出端的失调表现肯定有不同。
极端的例子,是运放作 ...

我有一个单端供电运放,就是上面图上那个,我把R36改为20k输出值完全没变化,还是一个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