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launchpad 送了一个微晶,微晶可以干嘛,往哪里 ...

楼主(2015-12-03):
买了一个launchpad 送了一个微晶,微晶可以干嘛,往哪里插,怎么用
如题

网友A:
你是说那个32768的晶振吧,那个焊在板子上提供ACLK的,不焊的话你的ACLK是12k,焊上去是32.768k。注意晶振的外壳要接地焊的时候。如果没记错应该是焊在P2.6和P2.7上,你看看,板子上留着位置呢

网友B:
如果不看1楼回帖,我根本理解不了微晶是啥。那个叫晶体谐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