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设计开关电源,麻烦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
大家好。最近要设计一个flyback电源。之前一直是理论的学习。我现在真的是一头雾水啊,这个电源的我想做的是24V电流是4A的,功率就是大概100w。那问题就来了,我该选择多少的开关频率,占空比该设置多大。那么变压器的变比又怎么选择,磁芯也很关键啊,完了之后还有线径。。。我参考了一些资料提到还要考虑变压器的漏感什么的。。。顿时感觉课本上学的那些啥也用不上。版主跟各位朋友们,麻烦大家给点思路吧

网友A:
总而言之,优秀的设计就是在现有条件(管子的性能铁芯材料的性能,等等)下,在体积、重量、效率、成本等等互相制约之下,找出比较好的平衡点。

网友B:
帮呼叫大神了@maychang   @chunyang   @仙猫  @qwqwqw2088

网友:
开关频率、占空比、变压器变比……这些参数不是由输出电压电流所能够确定的。
开关频率与你所使用的管子性能有关。早期的双极型三极管速度不够快,所以开关频率只能选择得比较低(开关频率高则损耗大效率低),例如15kHz。管子性能提高后,开关频率就可以选择得高一些。
变压器铁芯通常使用铁氧体。其材料性能也在不断提高(铁损减小),比20年前的材料强多了。不过,开关频率提高,铁芯的损耗会变大,这个频率-损耗的关系没有变。
开关频率提高,电源的体积和重量都可以减小,但管子和铁芯的损耗会变大,效率降低。
因此设计就是在这些因素中寻找平衡。你要求体积小重量轻,那就提高工作频率,但同时你必须承受效率的降低,同时成本可能会升高(用性能更好的铁芯,性能更好的管子)。
至于变压器漏感,那已经是稍次要一些的问题了,主要靠变压器的绕制方法来解决。

网友:
所以,开关电源的设计不是一步完成的。往往是先选定一个开关频率,然后选定某种铁芯,计算,看能不能实现你的要求,能不能再改进一些。然后根据第一次计算的结果,把开关频率升高或者降低,重新选择铁芯,计算,看看是否比第一次结果好。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反覆数次。当然,计算过程不仅仅是计算发热等等,还要校核例如绕组是否放得进铁芯的窗口等等。

网友A:
当然,对体积重量成本等等要求不高的话,拿个现成的开关电源模块抄一下,各参数(例如管子耐压铁芯铁损等)放宽些,就是说,用更保险的元器件,也能工作。但抄出来的未必是最好的设计。

网友:
开关电源学问不小啊,我也准备搞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而言之,优秀的设计就是在现有条件(管子的性能铁芯材料的性能,等等)下,在体积、重量、效率、成本等等互 ...

感觉是一个多目标规划大的问题,而且还是非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呼叫大神了@maychang   @chunyang   @仙猫  @qwqwqw2088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对体积重量成本等等要求不高的话,拿个现成的开关电源模块抄一下,各参数(例如管子耐压铁芯铁损等)放 ...

谢谢大神提供的方向,非常感谢!!!!也谢谢其他朋友们的帮忙

网友:
多去电源类网站请教,还有利用saber仿真进行学习

网友:
你需要体积小,就选一个高一点的频率,只要有了频率,其他的你就可以进行推导了。至于管子的选择,可是尝试一下使用IBGT.看上去整合的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