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133搞机】i2c温度传感器

楼主:
这块片子从Ti那申请到手
吃灰快一年了
想着FR4133没有伴儿
放出来陪着耍耍
IIC接口的温度传感器
工作时45μA,关断时0.3μA
正常温度范围-20°C至+85°C时,误差在0.5°C

我撸
void Write(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启动信号
       wr_byte(WRDADDS);   //I2C器件地址,寻址写
       while(respons());                     //应答信号
       wr_byte(address);   //选择单元地址
       while(respons());                    //应答信号
       wr_byte(date);              //写数据
       while(respons());                  //应答信号
       stop();                          //停止信号
}

uchar Read(uchar address)
{
       uint temp;
       start();                   //开始信号
       wr_byte(WRDADDS);   //I2C器件地址,寻址写
       while(respons());                     //应答信号
       wr_byte(address);   //选择单元地址 信号
       while(respons());                   //应答信号
       start();                   //重发启动信号
       wr_byte(RDDADDS);   //I2C器件地址,寻址读
       while(respons());                   //应答信号
       temp = rd_byte();   //读数据(函数返回值)
       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temp;
}
void ack_master()
{
        SDA_OUT;
        SDA_L;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SDA_H;
        delay();
}

uint Read_temprature(uchar address)
{
       uint temp;
       start();                   //开始信号
       wr_byte(WRDADDS);   //I2C器件地址,寻址写
       while(respons());                     //应答信号
       wr_byte(address);   //选择单元地址 信号
       while(respons());                   //应答信号
       stop();
       start();                   //重发启动信号
       wr_byte(RDDADDS);   //I2C器件地址,寻址读
       while(respons());                   //应答信号
       temp = rd_byte()<<8;   //读数据(函数返回值)
       ack_master();
       temp |= rd_byte();
       ack_master();
       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temp;
}

void start()
{                SDA_OUT;
       SDA_H;
       delay();
       SCL_H;
       delay();
       SDA_L;
       delay();
       SCL_L;
       delay();
}

void stop()
{        SDA_OUT;
       SDA_L;
       delay();
       SCL_H;
       delay();
       SDA_H;
       delay();
}

uchar respons()
{
       uchar temp=0;
       SDA_OUT;
       SDA_H;
       delay();
       SCL_H;
       delay();
       SDA_IN;
       if(P5IN&BIT2)
                     {temp = 0x01;}
                     else{temp = 0x00;}
       SCL_L;
       delay();
       return temp;
}

void wr_byte(uchar date)
{
       uchar i;
       for(i=0;i<8;i++)
       {
               SDA_OUT;
              if(date&0x80)
              {
              SDA_H;}
              else {SDA_L;}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date=date<<1;
       }
}

uchar rd_byte()
{
       uchar i,temp,tempx;
       for(i=0;i<8;i++)
       {
               SDA_IN;
              SCL_H;
              delay();
              if(P5IN&BIT2)
              {tempx = 0x01;}
              else{tempx = 0x00;}
              temp=(temp<<1)|tempx;
              delay();
              SCL_L;
              delay();
       }
       return temp;
}

void delay()
{
        __delay_cycles(8);
}

一些定义
#define SCL_OUT        P5DIR |= BIT3;
#define SDA_IN        P5DIR &= ~BIT2;
#define SDA_OUT        P5DIR |= BIT2;
#define SDA_H        P5OUT |= BIT2;
#define SDA_L        P5OUT &= ~BIT2;
#define SCL_H        P5OUT |= BIT3;
#define SCL_L        P5OUT &= ~BIT3;
uchar WRDADDS= 0x90  ;         /*宏定义I2C器件地址,寻址写*/
uchar RDDADDS =0x91 ;            /*宏定义I2C器件地址,寻址读*/

有仿真就是方便

哟哟切克闹,温度玩起来
while(1)
    {
            Write(0x00,0x00);
            __delay_cycles(10000);
                       num = Read_temprature(0x00);
                       temprature = (num>>4)*0.0625;
                       if(temprature>25.0)
                       {P3OUT &= ~BIT0;}
                       else {P3OUT |= BIT0;}
    }

我按我按我按

可惜用库的硬件IIC
没有搞定
有空再来

So TM what......?

网友A:
“IIC接口的温度传感器
工作时45μA,关断时0.3μA”
是手册上的理论值,还是串联万用表实测的?

网友B:
TMP75性能不错的,就是性价比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IC接口的温度传感器
工作时45μA,关断时0.3μA”
是手册上的理论值,还是串联万用表实测的?

惭愧惭愧,手册上的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TMP75性能不错的,就是性价比不高

是有点贵

So TM what......?

网友:
Tmp1xx的更不错

So TM what......?

网友:
挺不错,和ds18b20相比,也有自己的优点。

      我们专门研发了一线总线采集模块LCT2662M,还有仪表LCT2201C,可以采集常用的一线总线器件ds18b20,还有模拟量ds2438等。支持64个ds18b20同时采集。输出rs485总线,便于和电脑等终端通讯,常用于粮库粮仓测温,煤筒仓测温,水蓄冷测温等等。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