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稳态电路电源问题,电脑USB口可以,但是手机充电器不可以

楼主:
电路图如上,电源我用笔记本电脑USB口供电,功能正常,只要触摸金属体二极管就会点亮。但是用手机充电器做电源(自己改装的,USB线取其中供电的2条线),功能就不正常了,刚接通电源时:二极管不亮,触摸金属体二极管就点亮,但是一直亮着不会熄灭,试过好几个充电器都一样。手机充电器额定电压5v,额定电流1000ma。请大神帮忙分析是哪里不对?

其二:手机充电器正负极我连到万用表后(串联,方法没错),测得电流为1.1A,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电流,请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其二:手机充电器正负极我连到万用表后(串联,方法没错),测得电流为1.1A,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电流”
胆子不小,拿电流表直接往电源上接。你测量的是短路电流。
这个充电器想必有限流电路,所以充电器没有损坏,你的电流表也没烧毁。如果没有限流的话,充电器和电流表都有可能烧掉。

网友B:
一些低质量的USB充电器,输出稳波和谐波很大,充电时会影响到触摸屏。这样的充电器就可能对555的状态产生影响。你换个好一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二:手机充电器正负极我连到万用表后(串联,方法没错),测得电流为1.1A,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电流”
胆 ...

充电器都有限流电路吧,不然他的额定输出电流怎么控制呢,就是有点没搞懂,既然输出电压为5v不变,那么充电器的限流电路应该有足够大的内阻让电流不超过1000ma太多吧,为什么居然能够达到1.1A。
还有我测了4节5号电池的短路电流,只有300多ma,因为用过一段时间有些损耗,不过这差距真的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二:手机充电器正负极我连到万用表后(串联,方法没错),测得电流为1.1A,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电流”
胆 ...

真不好意思,1A=1000ma这个都忘了,那就只剩第一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些低质量的USB充电器,输出稳波和谐波很大,充电时会影响到触摸屏。这样的充电器就可能对555的状态产生影 ...

iphone6的充电器我也试了,5V/1000ma,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些低质量的USB充电器,输出稳波和谐波很大,充电时会影响到触摸屏。这样的充电器就可能对555的状态产生影 ...

高手啊,我用充电宝测试,输出也是5v/1000ma,功能正常,确实可能如您所说是稳波和谐波造成,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我用充电宝测试,输出也是5v/1000ma,功能正常,确实可能如您所说是稳波和谐波造成,请问有什么 ...

加个LDO吧,电路简单,价格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LDO吧,电路简单,价格也不高。

ok,我去试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