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优点

楼主:
上一篇帖子说了PIC的不足之处,现在,我想说说PIC单片机的优点(下面内容均定位的是PIC的8位单片机系列);
        首先,PIC将其8位单片机,在其英文数据手册中说明的一般是微控制器,而不是微处理器
         这一字之差,定义了其产品定位:即用于控制输出功能强于其运算功能;所以,拿PIC单片机(32位的不算)与其它单片机比较其运算功能是不合适的。
好了,从我的经历来看PIC单片机的优点有:可靠稳定(抗干扰能力强,芯片的损坏率低),易于购买,易于学习(但是想要提高是需要下功夫的)
     1.可靠稳定(抗干扰能力强,芯片的损坏率低)
      ●从我设计并使用PIC单片机以来累计约70多万只,未见一例是由PIC单片机本身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坏(无论是研发还是生产);
      ●PIC16FC系列OTP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是非常有名的(这大家可搜索下),后来的FLASH产品仅比其OTP的产品抗干扰性能低一些,但也处于一线水平;
      ●PIC的单片机所标明的典型参数一般均比同类产品高(如EEPROM的擦写次数,管脚的驱动能力,ADC的稳定性等);而且应该做过大量测试,很少在数据手册上写“由设计保证,未在生产中进行测试”之类的让人没底气的话。
      ●PIC单片机的电源承受波动能力较强,首先其电源在电源反向时,不会有过大电流(不是IO引脚哦)存在;另外电压有瞬间高电压时(我用过12V接过PIC单片机,仅过热,但未损坏)承受能力不错。
      ●PIC单片机的复位引脚设计抗干扰能力较强,本身这个引脚是能承受高电压的(高压编程时需要将这个引脚电压拉高到8~13V),也能承受一些反向电压。

网友A:
所以在工业领域得宠也不是没理由的 呵呵

网友:
2.易于购买
    PIC在国内的代理商还是较多的,尤其还有大量的二线代理商,使得全国大部分一线城市都能在当地买到PIC的单片机(当然价格还是有差异的)。
   PIC的产品线分布较广;所以,如果使用PIC单片机,总有一款适合你的设计需求。
   PIC新产品更新较快,新产品将老产品所需的功能尽量集成并添加新模块(如触摸感应,CLC等),基本能满足新设计的要求;而且新产品的官方价格较老产品要低,功耗低(官方宣称的是XLP技术)。

网友:
好。支持一下。虽然目前没用。毕竟以前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在工业领域得宠也不是没理由的 呵呵

是的,常见的有汽车电子行业,电力系统行业等都大量使用PIC的单片机。

网友:
3.易于学习
   针对初学者而言,其指令较少(33~49条指令),较其它单片机动辄80~133条指令还是少多了,而且其指令标识符字数较为统一(3个或5个字),也能做到顾名思义。
   网上的PIC入门教程较多,书籍较多;尤其PIC一致推广大学计划,所以很多未出校门的大学生也能接触到PIC单片机,这会影响之后其进入社会对单片机的选型和再次熟悉PIC产品会有较大帮助。

网友:
每次看到一票人用ARM做出路由器YY
我就感觉mips在一旁冷笑

So TM what......?

网友:
还有一个值得推荐PIC的理由是,microchip永远不会停产任何一款PIC单片机

网友:
用过PIC32MZ的飘过

网友:
好是好,就是太贵

网友:
只用过他家其他器件,可惜没用过pic的单片机。版主看能否与社区,代理策划点什么活动,让我等小白有机会一摸神器风采。

网友:
平常只接触TI的16位单片机,PIC的和其他的厂家的都没有用过,看楼主的介绍,很给力的样子

网友B:
有这个计划,但是还需microchip公司的支持会更好。

网友:
在8位单片机方面来说,pic是优选的

网友:
pic单片机确实价格不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计划,但是还需microchip公司的支持会更好。

可以看看需要什么,我们尝试着去沟通

网友:
期待,搞个棒棒的活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需要什么,我们尝试着去沟通

举办一些活动,像瑞萨那样,提供简易开发板,网友实现各种各样的创意进行评选,奖励开发工具之类的东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举办一些活动,像瑞萨那样,提供简易开发板,网友实现各种各样的创意进行评选,奖励开发工具之类的东东.

可以给一些比较值得玩的芯片或者板子建议,我们去申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一些比较值得玩的芯片或者板子建议,我们去申请

最近Microchip举办了这个活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0418-1-1.html
就是开发板少了点(只有20块),而且其标价也较高,如果多点放在EEWORLD上进行活动还是不错的
贸泽上有卖的,要154块呢,价格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Microchip举办了这个活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0418-1-1.html
就是开发板少了点(只 ...

咱们围绕这个板子,可以做哪些活动呢?或者说 做哪些好玩的东西呢 ?

网友:
首先,这个板子集成了下载/调试器(官网上说的,我看了下使用手册中的原理图,没有看到内置的下载/调试电路)
这是PIC的一大改进,不需要另外购买ICD2/ICD3/PICKIT2/PICKIT3之类的调试器了
另外,板载触摸/ADC接口,另可扩展蓝牙(RN4020)/MIKRO 总线接口,开发板上的目标芯片可更换其它型号(8位或16位的单片机,其实看了下,支持16位单片机的种类不多的,主要是管脚的兼容性问题),目标芯片的管脚全部用插座引出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这个是官网的链接:
http://www.microchip.com/Develop ... spx?PartNO=DM164137
相关的技术文档:

网友:
开发板的图片:

官网给出的开发板所支持的芯片列表:

网友:
MIKRO接口支持的开发小板:

网友:
其实这个开发板还能支持一些其它的8位芯片,如PIC12F675/PIC16F676/PIC16F677之类的老产品,
最主要还是其板载的调试器支持程度,如果手上有其它的调试器(如ICD2/ICD3/PICKIT2/PICKIT3等),也是能使这个开发板支持其它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