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49时钟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msp430F449外部时钟源最大为8M,用内部数字振荡器倍频可不可以超过8M呢?最大为多少?

网友A:
你看看datasheet,肯定不会超过8M因为该MCU最大就是8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datasheet,肯定不会超过8M因为该MCU最大就是8M

但是在上图中FN_X,频率范围不只是8MHz以内,所以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datasheet,肯定不会超过8M因为该MCU最大就是8M

例程里只有2M和8M的

网友:
应该没任何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