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系统

楼主(2015-12-04):
电源系统
同两片MAX668怎样实现一个正、负25V的电源系统?或者其他办法?

网友A:
很难。MAX668专用于升压变换,不宜用于反极性变换。

网友A:
“或者其他办法?”
这句话,太笼统。
“其他办法”至少几百种,应该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但你的需要是什么?不能简单地“正、负25V电源”就算完事。

楼主:
还是用MAX668来实现,不知道是用一片还是两片,电池供电9V左右,输出正、负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