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epwm模块的同步信号的作用,麻烦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最近要用到ti28335的epwm功能,翻看资料的时候有一点不了解的,就是每个epwmx都有一个同步信号输入端和一个同步信号输出端。epwm1的同步信号输入端还是来自外部的,epwm1的同步信号连到epwm2的输入,而epwm2的同步信号输出连到了epwm3的同步信号输入端。有点不理解这个同步信号的作用,epwm产生pwm脉冲应该就是跟计数器的值作比较,比较的结果产生时间。那计数器的值是基于系统时钟分频后的信号增加或减少。至于这个同步信号我就不了解它干嘛的了,我猜想应该是pwm多路输出的时候,若干个epwm模块相互联系的时候,同步信号是一个基准或者参考什么的。。。。麻烦版主和各位朋友帮我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
同步信号是内部将各个pwm模块串联起来,让各个模块同步的。当你需要所有模块的计数同步的时候就需要这一个了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知道比方说多个DSP实现多个epwm协同工作的时候,DSP之间就需要这个同步信号,但同一片DSP几个epwm都是用系统时钟分频后驱动的,应该不存在同步的问题啊,同一个时钟,本来就同步的啊,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知道比方说多个DSP实现多个epwm协同工作的时候,DSP之间就需要这个同步信号,但同一片DS ...

这个内部同步是用作相差控制的,比如两个模块之间相差多少度,你可以去看看TI的epwm模块的文档。我也只是看过资料,没用过,也不太理解

网友:
好的,我一开始就是看那个文档的。对,内部产生相位差就是用这个控制。资料上写道,几个epwm模块是共用片内系统时钟的,那本来就应该是同步的了,同一个时钟源还需要同步信号,有点奇怪。谢谢你,我会再去了解的

网友:
你用过2812吗,那个多个PWM工作的时候,也需要同步的指令,DSP用的是同一个时钟不假,但是加上同步的作用,估计是更保险把,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