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元器件

楼主:
AD中如何快速的找所需元器件,比如TD1509PR,各种电容有什么区别

电容

电容

网友A:
第二其实 就是一般的电容,第一,第三个都是极性电容。
http://www.hqew.com/tech/circuit/001003007_799774.html
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个表示符号,除极性电容要区分之外。关键是要画对封装,这个很重要。

网友B:
这只是符号而已,是用来方便记忆和理解的图形而已,真正用到的还是对应的具体器件的封装,焊接到电路板上实实在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其实 就是一般的电容,第一,第三个都是极性电容。
http://www.hqew.com/tech/circuit/001003007_7997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原来极性电容可以不标'+'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符号而已,是用来方便记忆和理解的图形而已,真正用到的还是对应的具体器件的封装,焊接到电路板上实 ...

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