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解答一下这个功率放大电路的题目

楼主:
看了答案,对最后一问不懂,还请前辈门解答一下。

网友:
最后一句?

是这句

还是这句

网友A:
就是求解R=33K的那一小题,不懂,请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

是这句

还是这句

就是求解R=33K的那一小题,不懂,请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求解R=33K的那一小题,不懂,请指教一下。

这些数值计算颇为离谱。
即以第二项计算T3集电极电流而论,列出的公式是对的,但按照公式代入数值计算,T3集电极电流应该是9.3V/530ohm=17.5mA。
这里错了,后面计算当然都跟着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求解R=33K的那一小题,不懂,请指教一下。

不知道楼主所引是哪本书的题解。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模拟电子技术 康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