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下配置定时器有什么问题,怎么不发生定时器中断的?

楼主:
void delay();
void timer0(void);
unsigned int count;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以上这程序没有问题,别的试验也是这样用的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timer0;       将中断函数的地址付给TINT0
              EDIS;
              EnableInterrupts();                       enable全部中断,我不确定定时器中断是否要调用此程序,但感觉调了也不会有错
              SysCtrlRegs.PCLKCR3.bit.CPUTIMER0ENCLK = 1;     使能timer0
              IER|=M_INT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1;
              InitCpuTimers();
              ConfigCpuTimer(&CpuTimer0,15,1000000);

              init gpio();              gpioinit这个子函数没贴出来,但是在别的试验验证过是正确的
                EINT;
                ERTM;

        for(;;)
        {
        delay(10000);
         LED1on;
         LED2off;
         delay(10000);
         LED1off;
         LED2on;
        }
}

interrupt void timer0(void)
{
         count--;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count=x;              将期望定时值付给count
    CpuTimer0Regs.TCR.bit.TSS=0;   打开定时器
    while(count);  等待定时器count的值减至0
    CpuTimer0Regs.TCR.bit.TSS=1;   关闭定时器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清楚标志位为下次中断做准备
}

网友:
将它加在中断里: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它加在中断里: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现在定时器中断倒是能执行了。现在有个问题啊,中断打开之后关不掉了。我在延时函数里开的中断
tss=0;   调用延时函数的时候打开定时器
while(count);count的值是预设的,这里是100,定时器中断里面count--,程序会停在这里一直比较
tss=1;当count减到0的时候,说明定时时间到了,关闭定时器。
但现在是关不掉,count减到0的时候就变成65xxxxx一个很大的数继续往下减,后来我在中断里面放了一个变量去检测进入中断次数,果然,在count减到0的时候中断没有被关掉。它一直在重复进入中断。但我程序里面明显是tss=1过的了。请问版主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tss正常下会停止定时器。。怎么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