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5号充电电池试验的疑惑?

楼主:
《对5号充电电池试验的疑惑?》
geyin
23:24 2015/12/5
---------------------
说明:
TB上买了四节某品牌的5号充电电池,(2015-12-03订单号: 1444139704234160),开封后装相机上使用,感觉不错,好评付款。
闲着没事看了看评论,发现有个网友用户很认真,做了试验,结论是容量不足。
下面是这位认真网友的评论和试验曲线
=======================
苏***长(匿名)
商品:今天早上收到货...为了测试的准确性,上午进行了解包,称重,放电(这个放电是用充电器放掉电池里的剩余电量),充电这个过程,刚才3点半左右才充满了4节点,现在正在放电测试电量中...
8节电池重量为180克左右,算下来一节的重量是22.5克,拿在手里感觉很轻,明显不如以前4.5一节的爱老公电池,爱老公单节重量是30克左右...不过也不能这么比,那是2100容量的,这个是1200容量的.
为方便测试,就按照1,2,3,4号来测试吧...
先取其中1节...满电是1.39v,以1A进行放电,点启动放电时,压降降到了1.26v,设置的截止电压为1.0V...现在放电中...
15:35开始放电... 16:16放电完成...1A持续放电容量是677...**...虚标太严重了...接着以500ma来放2号电池
16:20开始以500ma电流放电... 17:46放电完成...持续放电容量
服务:综上几个电池测试的结果来看,基本没有继续测试下去的必要了...这种电池基本都是容量在600-800之间的容量...2元1节的价格还能接受...
鉴定完毕...

========================
我的疑惑:
电池的容量试验应该有国家标准,这位用户的放电试验电流“以1A进行放电”是否合适?或是否符合标准?
很欣赏这位用户的认真精神和实施。

THE END

网友A:
对于镍氢5号电池而言,1A放电电流当然是可以的,很多负载在使用时的放电电流会大于1A。通常越大放电电流时,电池的有效容量会越低,所以对电池标称容量的测试要有一个标准放电电流。自己测,不需要太精确,所以楼主看到的那个网友选择的放电参数没有问题。从价格上讲,2元一节的镍氢电池不可能具有较大容量,多为三无产品,包括那个什么“爱老公”的牌子,显然不是什么正规产品。

网友:
1A是说最大供电电流吧,往往接近极限值时会影响寿命啊甚至有些器件都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镍氢5号电池而言,1A放电电流当然是可以的,很多负载在使用时的放电电流会大于1A。通常越大放电电流时 ...

自己做试验没有问题,但是要横向比较,就要有标准统一试验条件,所得的数据才可以直接比较,我曾经做过汽车电瓶短路试验,大电流放电,也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早上看本话题的另外一个网友回复
--------
诸葛建华
高级助理工程师
没有科学依据!但用户还是懂一点的.....
应该以1/5——1/10电流容量作为充放电电流标准(锂电池除外)
也就是说2000mA电池充放电电流为400mA——200mA!

网友:
满电是1.39v,以1A进行放电,点启动放电时,压降降到了1.26v
——这电池内阻也太大了。

网友:
放电电流的大小,要根据电池容量及种类而定。四楼的考虑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试验没有问题,但是要横向比较,就要有标准统一试验条件,所得的数据才可以直接比较,我曾经做过汽 ...

前面已经说过:“对电池标称容量的测试要有一个标准放电电流”,想直接比较,统一测试参数即可,无需一定要什么参数,只有验证标称参数时才要按照标称要求的参数测试。注意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