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F410RB】1.发现无法烧录程序

楼主:
板子昨天收到了,迫不及待的想测试一下,结果发现程序没发烧写,stlink能连接上,换了一块板子是OK的!
错误如图所示:

百度:the elf loader is bigger than the RAM size 没有结果,擦除也是同样的错误;
于是乎,今天从翻出了一块stm32f030的nucleo板子,ST研讨会发的
利用其它板子的stlink连接这块板子烧录,结果还是一样的!!!

其它的小伙伴也遇到这种情况嘛?

网友:
我用的STVP,没有发现异常。读Flash有问题吗?

网友:
读也不行,写也不行,目前还没找到原因,但是按键和灯起作用;
初步判断板载stlink也是OK的

网友:
就没有出现过不能烧录的状况,请楼主仔细检查一些跳线帽是否有接好,仔细看那个包装盒上的纸档的说明。

网友A:
动作好快。可能是软件版本低吧!建议从官网下载最新的版本,考虑用stvp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作好快。可能是软件版本低吧!建议从官网下载最新的版本,考虑用stvp软件。

STVP可以了,很奇怪,stm32那个统一烧录软件居然有bug?最新版的3.7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