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模拟AD7280的SPI通信

楼主:
用DSP的GPIO模拟AD7280的SPI通讯,一直没检查出来下面这段程序错误在哪?
下面是程序和ad7280的时序图,求好心人指点迷津
Uint16 SPI(Uint16  byte)//byte:待写入的数据
{
  Uint16 i;
  Uint16 read=0,write=0;// read读取的数据,write要写入的数据
  write=byte;

  AD7280A_SCLK = 0x01;//时钟初始为低,拉高
  for (i=0;i<8;i++)
  {
    read=read<<1;
        delay1us(10);
    if ((write&0x80)==0x80)
      AD7280A_SDI = 0x01;
        else
      AD7280A_SDI = 0x00;
        write=write<<1;
    delay1us(10);

    AD7280A_SCLK = 0x00;//下降沿write中的数据写入芯片
    delay1us(10);
    if ((AD7280A_SDO)!=0)
      read|=0x01;
    else
      read&=0xfe;

    delay1us(10);
    AD7280A_SCLK = 0x01;//上升沿芯片数据读入read
   }

  delay1us(20);
  AD7280A_SCLK = 0x00;//拉低

  return read;
}

时序图

时序图

左侧最小值,右侧最大值

左侧最小值,右侧最大值

网友A:
不会用DSP,一般调试其他的单片机或者ARM时,经常用逻辑分析仪抓输出波形,一目了然……

网友B:
那么多的DSP,楼主就不说一下是什么DSP吗?至少说一下是什么内核吧!

“一直没检查出来……程序错误在哪”,本来就没有错的可能也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的DSP,楼主就不说一下是什么DSP吗?至少说一下是什么内核吧!

“一直没检查出来……程序错误在哪 ...

dsp用的是f2812,其实跟型号关系不大。。。用51的IO模拟四线SPI形式上跟这个也差不多吧。
主要是想请教一下这个程序跟时序配合的对不对,肯定是有错的,硬件调试一直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用DSP,一般调试其他的单片机或者ARM时,经常用逻辑分析仪抓输出波形,一目了然……

其实跟用DSP还是单片机关系不大,主要是想请教这个程序写的是否符合ad芯片的时序

网友:
硬件调试一直不成功?动手测量了吗?实际波形是什么样的?
SPI是最简单的,很容易调好,先把延时搞长一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