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转换的问题

楼主:
DBHDBL
转换前0  0  0  0  D11 D10 D9 D8D7 D6 D5 D4 D3 D2 D1 D0
转换后D4 D5 D6 D7 D8 D9 D10 D110  0  0  0  D0 D1 D2 D3

我该怎样用C++写语句,让每一个数据自动转换呢?求大神帮忙

网友:
//dbh                                     dbl
//转换前        0  0  0  0  D11 D10 D9  D8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转换后        D4 D5 D6 D7 D8 D9 D10 D11  0  0  0  0  D0 D1 D2 D3

int BitCon(int x)
{
int tmp, new;
char i;

// x 右移十二次,把最低位拿到前面来
for(i = 0; i < 12; i++)
{
    tmp = x & 0x0001; //取最低位
    x = x>>1;         //右移一位
    x = tmp<<15 | x;  //把原来最低位移到最高位
}

// 转完圈圈后,原来的值x 就转换成
// 0  0  0  0  D11 D10 D9 D8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 D3 D2 D1 D0   0   0  0  0    D11 D10 D9 D8 D7 D6 D5 D4
// 是不是跟你要的结果更近一步了?
// 现在要做的就是调一下方向

new = 0;
for(i = 0; i < 16; i++)
{
    tmp = x & 0x0001; //取最低位
    x = x>>1;         //右移一位
    new = new<<1 | tmp;//把x的每一个位拿到new上来,一位一位地凑齐
}

// 上机验证一下是不是你要的结果
// 我手头电脑没有测试环境,你自己测一下吧,不行也别骂我
return n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