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0打开之后,tss=1也关不掉。我现在想关掉定时器,麻烦各位帮看看

楼主: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count=x;
    CpuTimer0Regs.TCR.bit.TSS=0;                这是延时程序,用定时器中断做延时,调用delay的时候打开timer0,然后while一直在判断count是否为0,为0的时候说
    while(count);                                                   明定时时间到了,关闭定时器
    CpuTimer0Regs.TCR.bit.TSS=1;
}

interrupt void timer0(void)
{

times++;
count--;
CpuTimer1Regs.TCR.bit.TIF = 1;                                              这是中断程序,count--,其中times是我用来统计进入中断次数用的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本例中count=100,count减到0的时候定时器并没有停止,times的值也一直再加,已经
EINT;                                                                                              超过100了。我这样想个应该没问题吧,请问定时器关不上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delay里面检测count,没能及时检测到count为0的时候。

网友A:
count等于0,然后一下子溢出成为很大的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unt等于0,然后一下子溢出成为很大的数。

版主您好。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这个下溢确实是发生了。是主函数里面没有及时检测到while(count)并且关闭定时器。原因在于我变量的选取,我应该选择volatile类型。因为编译器对程序的优化,我在中断中修改了count的值,但在主程序中检查count,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中断中修改的值是放在某一个物理地址的,而主程序当中的可能将count的值放在某个寄存器里了,而while判断的时候没有去那个实际的物理地址去查询,去的是另外一个地方查询,这导致了count的值跟实际的值有可能不一样。所以这种中断中经过修改的值,而在主函数里面好用到的。用volatile类型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delay里面检测count,没能及时检测到count为0的时候。

就是您说的这个原因。问题就出在count的值。通过查找相关资料。count的值在程序里是固定在某一内存单元的。但这并不代表每次要用到这个值的时候都会去那个地址单元查找。由于编译器的优化,count的值在程序运行起来的时候可能会赋值到在某些方便CPU操作的寄存器或者另一个内存单元,那就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绝对)产生两个不同的count,他们本来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经过了程序(如中断)的修改,另外一个没经过修改

网友:
解决了就好。
赶紧成长,多和大家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