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串口通信能选择从高字节到低字节这种输出模式吗?
能的话具体怎么配置?

网友A:
你自己用软件处理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用软件处理一下不就可以了。

具体怎么处理,我就是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用软件处理一下不就可以了。

能帮帮我吗?

网友:
最笨也最直接的办法:开两个位寄存器,分别将高低位读入,再分别交叉写回,再将次高位、次低位同样操作,如此进行四轮即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自己想。

网友:
串口通信本身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传输,高字节?还是高位?看看你的单片机有没有这种设置输出方式吧。

网友:
在算法上去做不就可以吗,想要高字节到低字节,弄一个缓存的变量,移位操作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