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看看哪错了?DMA通道传输完成了,DR中也有数据但是没有写到数组hh里边

楼主:
UART3Init();
    RS485_SendByte(0x00);
    Delay2(10);
    hh[0]=0x66;

    MYDMA_Config(DMA1_Channel3,(u32)&USART3->DR,(u32)hh,1);//DMA1通道3,外设为串口3,存储器为hh,长度1
    USART3->CR3=1<<6;           //使能串口3的DMA接收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3);//开始一次DMA传输!*/
//    MYDMA_Config(DMA1_Channel2,(u32)&USART3->DR,(u32)SendBuf,1);//DMA1通道3,外设为串口3,存储器为hh,长度1

    while (1)
    {
        u8 res;
        Delay2(10);
        if(DMA1->ISR&(1<<9))
        {
            //LED0=1;//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MA1->IFCR|=1<<9;//清除通道3传输完成标志
            LCD_ShowByte(105,60+20,hh[0]);
        }}

void UART3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使能外设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384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2);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ART2中断配置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39;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void MYDMA_Config(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u32 cpar,u32 cmar,u16 cndtr)
{
    u32 DR_Base;  //做缓冲用,不知道为什么.非要不可
    RCC->AHBENR|=1<<0;//开启DMA1时钟
    DR_Base=cpar;
    DMA_CHx->CPAR=DR_Base;      //DMA1 外设地址
    DMA_CHx->CMAR=(u32)cmar; //DMA1,存储器地址
    DMA1_MEM_LEN=cndtr;      //保存DMA传输数据量
    DMA_CHx->CNDTR=cndtr;    //DMA1,传输数据量
    DMA_CHx->CCR=0X00000000;//复位
    DMA_CHx->CCR|=1<<4;  //从存储器读
    DMA_CHx->CCR|=0<<5;  //普通模式
    DMA_CHx->CCR|=0<<6;  //外设地址非增量模式
    DMA_CHx->CCR|=1<<7;  //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CHx->CCR|=0<<8;  //外设数据宽度为8位
    DMA_CHx->CCR|=0<<10; //存储器数据宽度8位
    DMA_CHx->CCR|=1<<12; //中等优先级
    DMA_CHx->CCR|=0<<14; //非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

void MY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
    DMA_CHx->CCR&=~(1<<0);       //关闭DMA传输
    DMA_CHx->CNDTR=DMA1_MEM_LEN; //DMA1,传输数据量
    DMA_CHx->CCR|=1<<0;          //开启DMA传输
}

网友:
用寄存器看了晕晕啊,但是注释的配置好像没问题啊。你用查询1byte产生的中断过程中可能会给后面的数据覆盖啊。你改用大点的buffer试试啊、

网友:
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确实晕,dr有东西串口应该没问题,我怎么记得中断和dma只能用一个呀,这个是以前用过的
          USART_DMACmd(USARTX, USART_DMAReq_Tx, ENABLE);
          USART_DMACmd(USARTX, USART_DMAReq_Rx, ENABLE);
          // DMA接收 //
          DMA_DeInit(USART_RX_DMA_CHANNELX);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X->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Received_Data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收到1个数据后开始处理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SART_PACKET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USART_RX_DMA_CHANNELX,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USART_RX_DMA_CHANNELX, ENABLE);
          USART_Cmd(USARTX, ENABLE);
        DMA_ITConfig(USART_RX_DMA_CHANNELX, DMA_IT_TC, ENABLE);

网友:
怎么把中断去了啊?我试了试没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