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F410RB】3.解决无法烧录程序问题,并驱动lcd12864

楼主:
       今天是一个奇怪的日子,我的jlink突然丢固件了,也就是变砖了,我没有自动升级。
其次,由于变砖,导致我用mdk无法烧录程序(一点开设置选项就卡死,任务管理器都无法关闭),所以我用stm32 utilities 烧录,硬是折腾死我了!!!!
居然是上位机软件问题。
解决办法,把jlink的usb拔掉,mdk5就能正常设置了,stlink能烧录,但是单独使用stm32 utilities 烧录任然不行!!!!!!!

既然能搞了,那就搞起来吧,花了一下午,驱动st7920,杠杠滴!!

int main(void)
{
  /* STM32F4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prefetch and Buffer caches
  - Systick timer is configured by default as source of time base, but user
  can eventually implement his proper time base source (a general purpose
  timer for example or other time source), keeping in mind that Time base
  duration should be kept 1ms since PPP_TIMEOUT_VALUEs are defined and
  handled in milliseconds basis.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100 MHz */

  BSP_LED_Init(LED2);

  BSP_PB_Init(BUTTON_USER, BUTTON_MODE_GPIO);

        LCD_Init();
        BLK_ON;
  LCD_Clear_GDRAM();

    HAL_Delay(800);
    LCD_Clear_DDRAM();

  while (1)
  {

                BSP_LED_Toggle(LED2);
                HAL_Delay(500);

                 LCD_Clear_GDRAM();
    ShowStringPos(1, 1,"ST7920 LCD");
    ShowStringPos(2, 1,"TEST OK");

  }
}

嘿嘿,看图:

很爽吧~~~

网友:
源代码正在打包压缩

网友A:
源代码居然后一百多兆,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源代码居然后一百多兆,汗~~~

怎么这么大!!!!

网友:
如果出现是Device can not connect, 先复位后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源代码居然后一百多兆,汗~~~

你上传不了的话,give 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传不了的话,give me

嗯嗯,精简一下发到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