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103和stm107USB差异问题

楼主:
新人求教,F107是USB OTG,那么它还能用作像103那种全速传输设备吗,因为我要做CAN接收的数据用USB发送出去,但是不能用103了,请问我直接换成107可以吗?程序上是不是也要修改?库函数什么有区别吗,是不是只要换引脚定义什么就可以了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就是OTG的区别,能不能做USB主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OTG的区别,能不能做USB主机的问题.

我不需要它做主机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107好像是网络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7好像是网络型吧

因为他有以太网,我只是实现USB基本功能

网友B:
stm103 usb数据线内部没有上拉电阻  和stm107USB  网络型 具有OTG功能,数据线内部有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103 usb数据线内部没有上拉电阻  和stm107USB  网络型 具有OTG功能,数据线内部有上拉电阻

电路设计上有不同吗?那107还需要软件上拉吗?程序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设计上有不同吗?那107还需要软件上拉吗?程序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如果你都用外部IO上拉,而且只做USB 从设备就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