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打印预览图到Word中没有焊盘

楼主:
Altium Designer 打印预览复制粘贴到Word2013中,焊盘丢失,输出图片EMF格式有焊盘,复制到Word中焊盘也丢失,怎么解决?

网友:
哪个版本AD?粘贴到其他软件是否正常,如WPS或者写字板?

网友:
谢谢,粘贴到WPS没有问题,导出图片也没有问题

网友A:
先导出PDF格式,在用PDF转word工具转换,转换后在word的就是图片格式的。

网友B:
复制到word?不知道你是怎么进行操作的呢?

网友C:
看起来楼主好像要自己用覆铜板做pcb了,是要做热转印的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导出PDF格式,在用PDF转word工具转换,转换后在word的就是图片格式的。

谢谢你的意见,我已经试过,导出pdf大小不对,大小不好控制。不过有些电脑不可以,有些电脑可以显示,应该是电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制到word?不知道你是怎么进行操作的呢?

谢谢回答,直接复制到Word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楼主好像要自己用覆铜板做pcb了,是要做热转印的纸吗?

我不是专业的,打印实用这个纸(不知道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专业的,打印实用这个纸(不知道名字)

这个应该叫热转印纸,我也没这样做过。没条件这样搞。都是交给板厂搞就行了。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制到word?不知道你是怎么进行操作的呢?

还是换wp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