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输入电压要求

楼主:
LM2576对输入电压要求是不是很严格,比如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直接给2576可以吗?

网友:
只要电压满足其输入范围的要求即可,具体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A:
应该学会搜索并阅读器件资料。
没有这个能力,永远是初级业余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学会搜索并阅读器件资料。
没有这个能力,永远是初级业余水平。

我指的是输入纹波,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纹波很大,不知道电源质量会怎样。手头没有示波器,没办法观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输入纹波,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纹波很大,不知道电源质量会怎样。手头没有示波器,没办法观测结果。 ...

还是没有好好看器件手册。
明明器件手册上面都有这些内容,而且给出了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输入纹波,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纹波很大,不知道电源质量会怎样。手头没有示波器,没办法观测结果。 ...

确实要看纹波的具体波形
有种说法,50Hz或者是100Hz有效值波形的纹波,那很可能是输入滤波大电解小了
增大输入电容,要用ESR很低的电解,一般说好的电解,稍微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