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怎么烧写程序

楼主:
开发板:ARDUINO(UNO)
主芯片:ATMEGA328P
使用工具:ICC AVR(7)编写C语言程序;AVR Studio(4)烧写HEX文件;
连线方法:TX、RX、GND三根线连USB-TTL芯片,芯片USB接口直接插电脑USB接口。
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我连接板子到电脑,显示连接不到USB,是还需要一个USB驱动软件吗,还是连线方法有问题,还是别的什么?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arduino可以用ArduinoIDE下载,也可以用avrdude、ArduinoUploader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duino可以用ArduinoIDE下载,也可以用avrdude、ArduinoUploader下载。

我之前是用的arduino-1.0,可以下载,但是考虑到以后要写的程序更复杂,所以还是选择了ICC AVR+AVR Studio。现在是板子插电脑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是用的arduino-1.0,可以下载,但是考虑到以后要写的程序更复杂,所以还是选择了ICC AVR+AVR Studi ...

正常情况应该出现一个USB串口的。你使用的是哪一种芯片和Arduino板子?原装和国产的区别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