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是否有必要补泪滴

楼主:
近期看到有的PCB有补泪滴,有的没有;
搜了一下关于补泪滴的描述,大多都是提高连接的可靠性和减少反射,
那在PCB布板中,是否有必要补泪滴?
补泪滴的好处有哪些?哪些信号需要补泪滴,哪些不需要补泪滴?
还望坛内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有的板子工作环境问题,需要保护焊盘,比如工作在振动环境的,有腐蚀的环境,和机械结构连接紧密的板子,最好补一下。

网友:
通常都补一下,反正不用手动一个一个来,补一下牢固一点特别是贴片的管脚

网友:
感谢,
追问:补泪滴和信号频率没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
追问:补泪滴和信号频率没有关系吗?

我个人感觉低速的应该是没有关系,高速的没搞过。也没有看到泪滴与信号频率相互影响的相关的资料。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解答

网友:
泪滴,最有用的地方是在打过孔的时候,面积大点,就算打偏了,也能多少连接上,比不打要好,从PCB加工的过程来说,强烈推荐打上。
其次是你说的速度问题,个人感觉,几十MHz的没必要考虑线长,过孔,反射,对称等方面的问题,除非是精密差分电路什么的。我打过几次PCB里面有些七绕八去的在七八十M赫兹下也能工作。

网友:
觉得滴泪和信号的影响比较小,反正学的过程中没有见到过,只是和焊接和物理实现有关。

网友:
补泪滴比不补,当然更牢靠一些。连接更加充分,稳定。高速板,没怎么搞过,低速的,不补,也没有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