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3D打印机已经制作完毕 现召集兴趣小伙伴

楼主:
大概三个月前开始着手制作并联臂3D打印机  原本预计30天做完是绰绰有余的  但因公司内部多种问题待处理  因此完工时间一拖再拖

还好的是 终于赶在年底之前制作完成  没有烂尾

先说一下机器尺寸 实际可打印的最大尺寸设计为 ∅200mm;H320mm

昨天从晚上12点开始测试到凌晨4点  遇到几个问题还有待解决

问题如下:

①挤出机回弹孔位比计算时误差增加10% 导致触动开关偏移近4mm  由于回弹是用金属弹片支撑 所以回弹效果不理想;解决方式:更改回弹为弹簧式,从新计算打印出结构件的误差 使回弹正常。

②此次设计为减少成本开支,采用光杆+轴承,三个固定光杆的打印卡槽均有孔位偏移现象,现正在检查原始文件图,估计应该不是设计问题,而是用于打印结构件的机器没有自动调平

③打印速度比之前预计的慢了一些,也有可能是因为打印头固定的原因或者是传动带过紧损失了相当一部分扭矩或者其他,现正在查找。。。

完工图晚一点发上来  现在熬不住睡觉去了

装配细节及原始工程文件等  需待上述问题解决(或部分解决但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打印速度可以不在计算之内】)之后一并附上

网友A:
膜拜,睡觉起来放点视频之类的毒出来

网友B:
恭喜楼主,要DIY一个作品肯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没烂尾难能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要DIY一个作品肯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没烂尾难能可贵

感谢爬虫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膜拜,睡觉起来放点视频之类的毒出来

视频应该会等几天  晚点先发图片吧
估计发上来的时间也应该是凌晨的样子 今年生意不好做  起来就到公司守着  估计晚上10-12点的样子才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要DIY一个作品肯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没烂尾难能可贵

兄台是坛子里3D打印方面的元老

这个机器制作出来在使用中肯定会遇到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  到时候还望兄台不惜赐教

网友:
被加热后的PLA线材熏了几个小时,感觉头昏脑涨 鼻子特别不舒服 这还是开着窗通风的情况下

一直在考虑如何调整平衡(从桌子上掉下来摔了一下。。。)索性就随便拍了几张大概的样子

料架我直接用纸箱子代替了。。。中间那个是小钢炮的热敏纸卷(未开封的)拿来当做支撑

发现美纹纸用完了 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一点  可惜。。。是10mm的。。。而我需要100mm的 非常郁闷

的贴了十几二十条后 调节平衡 发现一边的轴链接似乎变形有点严重  美纹纸都戳破了

干脆撕掉美纹纸  用胶棒来代替 直接用手扶正挤出机  记录坐标深度

调了很久很久 最后好容易调整的差不多  居然忘记保存设置  打出来的线材直接悬空了。。。

再次调整好后 开始打印  始终有一边是偏的  从图片看的出来一条边基本没挂上PLA线材  但感觉差别

不是很多 就没理会  继续打印

打印到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加结构的支撑 导致之前半个多小时打印时间报销。。。

遂从头来过。。。

网友:
两段小视频  随手录的  效果不太好

网友:
用的raft打的底座本想用brim省点材料的  遂后想想就算测试一下吧

打印出来的一个结构件   速度80mm/s  填充20%  7g重量  用材料不到3M  打印时长软件显示1.2小时  实际估计多了15-20分钟的样子

网友:
发现连桥的时候冷却不够  导致底层打印物料堆积  估计要增加一个冷却风扇来吹喷嘴

网友C:
楼主又再防毒,很好的结构,期待更细节的部分。后面有什么计划,一直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又再防毒,很好的结构,期待更细节的部分。后面有什么计划,一直关注

准备提高打印速度和精度  还需要重新设计支撑结构

上面的弄得差不多了以后  再回过头来考虑切片软件  然后就是3D扫描仪了

网友:
5个半小时打印了一个发动机外壳

只加了部分支撑件  未打磨  照片拍出来感觉不是很好  实际上要比照片好很多

明天打磨后再吧对比图发出来

开始拆除支撑部件及底座

网友:
新鲜出炉自画像  使用MAYA建模  SOLIDWORKS导出stl文件进行打印

网友D:
赞一个,可以最大打印多大的尺寸呢。精度高不高,强度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可以最大打印多大的尺寸呢。精度高不高,强度可以吗

最大尺寸在帖子一开始就说了的。。。∅200mm;H320mm  精度层高可以到0.1  速度150  至于强度的问题  你似乎不该问呀    强度和打印时候自己设置的壁厚有关  也和填充比例有关  还和打印材料的质量有关   一般用PLA线材  填充20  速度80  层厚0.1  流量100  打印出来的东西是掰不开的(细长条的物体除外)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