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 C 相关

楼主:
请问支持USB3.1的type C to type C数据线是不是默认含有e-mark芯片?

网友A:
在《USB Type-C Specification Release 1.1》里面Pg155 Electronically Marked Cables这里有说明,凡是USB全性能的type-c线缆都应该 Electronically Marked,而只支持USB2.0的type-c线缆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e-mark芯片;根据目前用的一些厂商的type-c线缆来看,很多都是没有的,或者内部做了Rd下拉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USB Type-C Specification Release 1.1》里面Pg155 Electronically Marked Cables这里有说明,凡是USB ...

感谢

网友:
现在很多厂商也有做没带EMARK的全功能 16芯的插头 最大电流只能达到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