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大家

楼主:
基于ARM的无线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要求:用ARM 处理器作为主控器,与GPRS 模块进行通信,通过发送短信到平台上获取平台采集到的数字量信息(温度、湿度、电压等信息)

本人是新手,希望大家能给个思路

网友A:
随便找个ARM就行,以前我做过51+TC35i的设计,应该比较简单,你可以看看你手里有啥可以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ARM就行,以前我做过51+TC35i的设计,应该比较简单,你可以看看你手里有啥可以利用。

现在很多都还不是很懂,能给些指导吗???

网友:
这个GPRS模块就是串口通信而已,很简单的

网友:
ARM 处理器,例程有吧。串口通信,可以做吧。GPRS 模块,看它的手册。根据协议,单片机控制GPRS,进行通信。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