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的tds水质测试仪

楼主:
各位前辈们,请问基于msp430的tds水质测试仪主要使用430系列中的哪一种芯片会比较好些?

网友:
你看看利尔达出的那个饮用水检测工具aqua+水质检测笔TDS硬度检测工具,买一个拆拆看

网友:
为什么要用msp430呢?建议用stm8s便宜,都是ADC采集电压算出电导率再按照相应的比例换算出TDS,而且没有统一标准,只能大概的估算。

网友:
  看你自己擅长什么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
楼主,能否说明一下你设计的原理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