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c的adts文件信息解析

楼主:
1、ADTS内容及结构

ADTS 头中相对有用的信息 采样率、声道数、帧长度。
一般情况下ADTS的头信息都是7个字节,分为2部分:固定头信息和可变头信息。
(没有遇到过特殊情况,基本都有可变头信息,一共是7个字节的数据)
adts_fixed_header();
adts_variable_header();

详细的定义:可以参考iso-iec14496-3手册文档 (Partie 3: Codage audio)或者参考 iso-iec 13818-7 手册

2、adts_fixed_header 信息

syncword :同步头 总是0xFFF, all bits must be 1,代表着一个ADTS帧的开始
ID:MPEG Version: 0 for MPEG-4, 1 for MPEG-2
Layer:always: '00'
profile:表示使用哪个级别的AAC,有些芯片只支持AAC LC 。在MPEG-2 AAC中定义了3种:

sampling_frequency_index:表示使用的采样率下标,通过这个下标在 Sampling Frequencies[ ]数组中查找得知采样率的值。
There are 13 supported frequencies:
0: 96000 Hz
1: 88200 Hz
2: 64000 Hz
3: 48000 Hz
4: 44100 Hz
5: 32000 Hz
6: 24000 Hz
7: 22050 Hz
8: 16000 Hz
9: 12000 Hz
10: 11025 Hz
11: 8000 Hz
12: 7350 Hz
13: Reserved
14: Reserved
15: frequency is written explictly
channel_configuration: 表示声道数
0: Defined in AOT Specifc Config
1: 1 channel: front-center
2: 2 channels: front-left, front-right
3: 3 channels: front-center, front-left, front-right
4: 4 channels: front-center, front-left, front-right, back-center
5: 5 channels: front-center, front-left, front-right, back-left, back-right
6: 6 channels: front-center, front-left, front-right, back-left, back-right, LFE-channel
7: 8 channels: front-center, front-left, front-right, side-left, side-right, back-left, back-right, LFE-channel
8-15: Reserved

3、adts_variable_header 信息

frame_length : 一个ADTS帧的长度包括ADTS头和AAC原始流.
adts_buffer_fullness:0x7FF 说明是码率可变的码流

4、adts头信息的封装
具体大家可以参考ffmpeg中关于adts头信息封装的源代码
int adts_write_frame_header(ADTSContext *ctx,
                               uint8_t *buf, int size, int pce_size)
{
    PutBitContext pb;

    init_put_bits(&pb, buf, ADTS_HEADER_SIZE);

    /* adts_fixed_header */
    put_bits(&pb, 12, 0xfff);   /* syncword */
    put_bits(&pb, 1, 0);        /* ID */
    put_bits(&pb, 2, 0);        /* layer */
    put_bits(&pb, 1, 1);        /* protection_absent */
    put_bits(&pb, 2, ctx->objecttype); /* profile_objecttype */
    put_bits(&pb, 4, ctx->sample_rate_index);
    put_bits(&pb, 1, 0);        /* private_bit */
    put_bits(&pb, 3, ctx->channel_conf); /* channel_configuration */
    put_bits(&pb, 1, 0);        /* original_copy */
    put_bits(&pb, 1, 0);        /* home */

    /* adts_variable_header */
    put_bits(&pb, 1, 0);        /* copyright_identification_bit */
    put_bits(&pb, 1, 0);        /* copyright_identification_start */
    put_bits(&pb, 13, ADTS_HEADER_SIZE + size + pce_size); /* aac_frame_length */
    put_bits(&pb, 11, 0x7ff);   /* adts_buffer_fullness */
    put_bits(&pb, 2, 0);        /* number_of_raw_data_blocks_in_frame */

    flush_put_bits(&pb);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