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vdemux对flv文件格式解析

楼主:
1、flv格式标准

2、flv头信息解析
     通过手册的68页,在flv文件的前面9个字节的数据中识别出为flv文件,是否包含音频,视频包含视频信息;

3、flv的body信息解析
    接下来的就是解析flv的tag信息,在tag的前面有4个字节的数据,这个数据是表示前面一个tag的长度为多少,像第一个数据,前面是没有tag的,所以always 0;

     在每一个tag里面也会有这个tag的长度信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tag给提取出来,分析是里面是音频帧数据还是视频帧数据,长度是多少,解析完后,可以通过后面的previous tag size 来进行校验;

4、flv的tag数据的解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大家可以提取出tag的数据出来,下面我们对tag的数据进行解析,tag 数据里面会有一个tagtype,通过这个位段的数据,我们可以分析出这个tag是音频数据、视频数据、medadata信息;
      再解析对应的数据;

5、关于音频tag数据的解析
    我们解析只分析aac数据的解析,这里的前面2个字节的tag头信息,里面会包含音频的类型、采样率、位宽、声道信息;后面的数据是adts的raw数据,也就是这个数据是没有adts的固定头和可变头信息的;
    如果我们需要把数据还原为aac的数据,必须补充前面的7个字节的信息,通过上面解析出来的音频信息组包7字节作为adts的raw数据的头,这样解析出来的音频才能正常的播放出来;

      aac协议的解析可以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8714-1-1.html
<font size="3">            if((aac_config_data.SoundFormat == FLV_CODECID_AAC) && (aac_config_data.AACPacketType == 0x01))  // 0x00 Synchronous data, 0x01 raw data
            {
                // dynamic parameters
                switch (aac_config_data.SoundRate)
                {
                    case FLV_SAMPLERATE_44100HZ:
                        adts_header_data.sampling_frequency_index = 4;
                        break;
                    case FLV_SAMPLERATE_22050HZ:
                        adts_header_data.sampling_frequency_index = 7;
                        break;
                    case FLV_SAMPLERATE_11025HZ:
                        adts_header_data.sampling_frequency_index = 10;
                        break;
                    case FLV_SAMPLERATE_SPECIAL:
                        adts_header_data.sampling_frequency_index = 11; // 8kHz
                        break;
                    default:
                        adts_header_data.sampling_frequency_index = 4;
                        break;
                }

                switch (aac_config_data.SoundType)
                {
                    case FLV_MONO:
                        adts_header_data.channel_configuration = 1;
                        break;
                    case FLV_STEREO:
                        adts_header_data.channel_configuration = 2;
                        break;
                    default:
                        adts_header_data.channel_configuration = 2;
                        break;
                }

                adts_header_data.aac_frame_length = flvdemux.flv_tag.date_size + 5;
                adts_write_frame_header_buf(adts_header_buf,&adts_header_data);
                fwrite(adts_header_buf,7,1,fp_audio_destfile);
                fwrite(flvdemux.flv_tag.data+2,flvdemux.flv_tag.date_size-2,1,fp_audio_destfile);
            }</font>

6、关于视频tag数据的解析
        下面我只针对视频H264数据来进行分析,下面是video tag 的结构信息,通过avc packet type来分析出这个数据是同步数据包还是编码数据包;

如果这个数据包是avc sequence header的数据,可以按下面的协议的来进行解析;
    ISO 14496-15, 5.2.4.1 for the description of AVCDecoderConfigurationRecord. This contains the same
    information that would be stored in an avcC box in an MP4/FLV file.

如果是avc nalu 数据,可以之间提取出来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是,拿到avc数据后,提取处理的时候需要加上nalu的头 00 00 00 01信息,否则数据解析出来后,播放器会无法播放出来;
<font size="3">            if(flvdemux.flv_tag.video_data.codec_id != FLV_CODECID_H264 )
            {
                printf("FLV format video coding is not avc, unable to properly parse !!! \n");
                return 0;
            }

            if(flvdemux.flv_tag.video_data.frame_type == 1 &&
                flvdemux.flv_tag.video_data.codec_id == 7 &&
                flvdemux.flv_tag.video_data.AVCPacketType == 0 &&
                flvdemux.flv_tag.video_data.CompositionTime == 0)
            {
                //AVC sequence header , sps and pps
                avc_config_data.configurationVersion = flvdemux.flv_tag.data[i++];
                avc_config_data.AVCProfileIndication = flvdemux.flv_tag.data[i++];
                avc_config_data.profile_compatibility = flvdemux.flv_tag.data[i++];
                avc_config_data.AVCLevelIndication = flvdemux.flv_tag.data[i++];
                avc_config_data.lengthSizeMinusOne = flvdemux.flv_tag.data[i++] & 0x3;

                avc_config_data.numOfSequenceParameterSets = flvdemux.flv_tag.data[i++] & 0x1f;
                for(num = 0;num < avc_config_data.numOfSequenceParameterSets;num++)
                {
                    length_a = flvdemux.flv_tag.data[i++];
                    length_b = flvdemux.flv_tag.data[i++];
                    avc_config_data.sequenceParameterSetLength = (length_a << 8 ) | length_b;
                    sequence_buf[0] = 0x00;
                    sequence_buf[1] = 0x00;
                    sequence_buf[2] = 0x00;
                    sequence_buf[3] = 0x01;
                    memcpy(sequence_buf+4,flvdemux.flv_tag.data+i,avc_config_data.sequenceParameterSetLength);
                    fwrite(sequence_buf,avc_config_data.sequenceParameterSetLength+4,1,fp_video_destfile);
                    i+=avc_config_data.sequenceParameterSetLength;
                }

                avc_config_data.numOfPictureParameterSets = flvdemux.flv_tag.data[i++] & 0xff;
                for(num = 0;num < avc_config_data.numOfPictureParameterSets;num++)
                {
                    length_a = flvdemux.flv_tag.data[i++];
                    length_b = flvdemux.flv_tag.data[i++];
                    avc_config_data.pictureParameterSetLength = (length_a << 8 ) | length_b;
                    sequence_buf[0] = 0x00;
                    sequence_buf[1] = 0x00;
                    sequence_buf[2] = 0x00;
                    sequence_buf[3] = 0x01;
                    memcpy(sequence_buf+4,flvdemux.flv_tag.data+i,avc_config_data.pictureParameterSetLength);
                    fwrite(sequence_buf,avc_config_data.pictureParameterSetLength+4,1,fp_video_destfile);
                    i+=avc_config_data.sequenceParameterSetLength;
                }</font>

7、关于metadata的tag数据的解析;
    方法大致和上面的差不多;
    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文章,大家可以来参考;
    http://blog.chinaunix.net/uid-11344913-id-3996948.html
    或者看下面的代码对应解析也可以的;

8、flv解析源代码,和相关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