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跑飞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TM4C123GH6PM,Tiva C LanunchPad。
写程序,可是一运行到下面这句,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1);
程序就跑飞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查了一下,串口1 U1Rx这个脚还有模拟功能USB0ID,U1Tx这个脚还有USB0VBUS的功能。
是不是这个复用了?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单片机串口电源是否连接正常

网友:
正常的。会不会是这个IO复位的时候默认为模拟功能了?
如果是的话,怎么重新初始化呢?

网友:
管脚没初始化UART口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初始化了。

网友:
你以为你初始化了就真的初始化对了吗?
这个问题一般是初始化出现了问题。
M3 的外设在 Enable 之前,都需要先给予时钟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