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8S105K6的ADC1出现问题

楼主:
在使用STM8S105K6的ADC1的通道一进行AD转换时,转换出来的值不变且恒为2049,而10位AD最多只能到1024 ,程序反复检查也没有发现bug,我是开启了转换完成中断,在中断里面进行读取,ADC1的配置程序如下:
void ADC_Config()
{
  /*  Init GPIO for ADC1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1, 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2, GPIO_MODE_IN_FL_NO_IT);

  /* De-Init ADC peripheral*/
  ADC1_DeInit();

  /* Init ADC1 peripheral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1_CHANNEL_1, ADC1_PRESSEL_FCPU_D18, \
            ADC1_EXTTRIG_TIM, DISABLE, ADC1_ALIGN_RIGHT, ADC1_SCHMITTTRIG_CHANNEL1,\
            DISABLE);

  • ADC1_ConversionConfig(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 ADC1_CHANNEL_1,
  •                         ADC1_ALIGN_RIGHT);

  • /* Enable EOC interrupt */
  •   ADC1_ITConfig(ADC1_IT_EOCIE, ENABLE);

  •   /* Enable general interrupts */
  •   enableInterrupts();
  •
  •   /*Start Conversion */
  •   ADC1_Cmd(ENABLE);
  •   ADC1_StartConversion();
  • }

  • 复制代码
    转换值读出之后通过串口打印出来转换值的读取程序如下:
             /* start up converting every 500ms */
    INTERRUPT_HANDLER(ADC1_IRQHandler, 22)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 Debug code */
             if(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 == 0x80)
             {
                 printf("ADC CH1 VALUE IS:%d\n\r",ADC1_GetConversionValue());
    //             printf("%d\n\r",ADC1_AIN1_Value);

                 ADC1_ClearITPendingBit(ADC1_IT_EOC);

             }
    }

网友:
    STM8的AD采样还没用过,不是很熟悉。

网友A:
    AD的时钟打开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的时钟打开了吗?

    好像STM8不像STM32那样,还单独开关时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STM8不像STM32那样,还单独开关时钟

    有几个外设时钟寄存器的,把要用的外设时钟都要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外设时钟寄存器的,把要用的外设时钟都要打开

    STM8商上电之后默认所有外设时钟都是打开的,所以不需要再去开时钟,官网例程上面也没有开时钟这些语句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你是没试过5楼给出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