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76R驱动RGB全彩模块

楼主:
IAR7.4工程驱动RGB模块,

该模块的芯片是WS2811,这个搜索一下资料很多。

他的数据手册上有相应的时序图,类似于红外编码方式

这里为了方便大家,我直接把我编好的工程打包上传,大家可以参考参考。时序我已经调好了,NUCLEO的PC8引脚设置成输出就可以直接用了。

这是效果。通过对红绿蓝三色灰度调整调出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所谓的彩虹也是这个原理吧

/***************************************************
WS2811:
“0码”     T0H:350ns
          T0L:800ns
“1码”     T1H:700ns
          T1L:600ns
RES:>50us
STC15F104
CLOCK:20MHZ  时钟周期50ns  机器周期200ns
****************************************************/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m32l4xx_hal.h"
#include "ws2811.h"
#define nop __NOP();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peed 10000 //刷新数据时间变量
#define size 65//数据显示个数变量
//sbit DIO=P0^0;          //数据输出引脚声明
#define DIO_1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8,GPIO_PIN_SET);
#define DIO_0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8,GPIO_PIN_RESET);
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LED_DAT; //可位操作的数据发送暂存变量声明
#define BIT0 0x01 //被发送的数据各位定义
#define BIT1 0x02
#define BIT2 0x04
#define BIT3 0x08
#define BIT4 0x10
#define BIT5 0x20
#define BIT6 0x40
#define BIT7 0x80

unsigned char RR,GG,BB; //RGB灰度值全局变量声明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z)
{

    unsigned char a,b;
while(z--)
{

    for(b=118;b>0;b--)
        for(a=18;a>0;a--);

}

}

//=============低速模式数码BIT0(高电平时间:350ns 低电平时间:800ns )=============//
void h_dat0()
{

  DIO_1;
  nop;nop;nop;nop;nop;nop;
  DIO_0;
  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
  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
  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
  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

}
//=============低速模式数码BIT1(高电平时间:700ns 低电平时间:600ns )=============//
void h_dat1()
{

  DIO_1;
  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
  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
  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
  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nop; nop; nop;
  DIO_0;
  nop;nop;nop;nop;nop;nop;nop;

}
//RGB显示控制程序=============================================
void Reset(void)
{

    DIO_0;
    delay_1ms(10);

}
//===================发送RGB灰度数据===================
void send_single_data()  //数据格式:G7~G0~R7~R0~B7~B0
{

LED_DAT=GG;
if(LED_DAT & BIT7)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6)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5)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4)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3)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2)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1)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0) h_dat1(); else h_dat0();
LED_DAT=RR;
if(LED_DAT & BIT7)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6)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5)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4)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3)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2)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1)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1) h_dat1(); else h_dat0();
LED_DAT=BB;
if(LED_DAT & BIT7)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6)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5)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4)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3)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2)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1) h_dat1(); else h_dat0();
if(LED_DAT & BIT1) h_dat1(); else h_dat0();

}

void send_string_data()
{

uchar i;
for(i=0;i<size;i++)
{

send_single_data();

}
   Reset();

}

void RGB_open() //RGB闪烁
{

RR=255; GG=0; BB=0;
send_string_data();
for(t=speed;t>0;t--)  delay_1ms(1000);

RR=0; GG=255; BB=0;
send_string_data();
for(t=speed;t>0;t--)  delay_1ms(1000);

RR=0; GG=0; BB=255;
send_string_data();
for(t=speed;t>0;t--)  delay_1ms(1000);

RR=255; GG=255; BB=0;
send_string_data();
for(t=speed;t>0;t--)  delay_1ms(1000);

RR=255; GG=0; BB=255;
send_string_data();
for(t=speed;t>0;t--)  delay_1ms(1000);

RR=0; GG=255; BB=255;
send_string_data();
for(t=speed;t>0;t--)  delay_1ms(1000);

RR=255; GG=255; BB=255;
send_string_data();
for(t=speed;t>0;t--)  delay_1ms(1000);

}
//=======================RGB呼吸灯=======================//
void RGB_PWM()
{

uint i;
RR=0; GG=0; BB=0;
for(i=0; i<256; i++) //红色渐亮
{

send_string_data(); //发送RGB灰度数据
Reset();
delay_1ms(1);
RR++;

}
RR=255; GG=0; BB=0;
for(i=0; i<256; i++) //红色渐灭
{

send_string_data(); //发送RGB灰度数据
Reset();
delay_1ms(1);
RR--;

}
RR=0; GG=0; BB=0;
/****************************************************/

for(i=0; i<256; i++) //绿色渐亮
{

send_string_data(); //发送RGB灰度数据
Reset();
delay_1ms(1);
GG++;

}
RR=0; GG=255; BB=0;
for(i=0; i<256; i++) //绿色渐灭
{

send_string_data(); //发送RGB灰度数据
Reset();
delay_1ms(1);
GG--;

}
RR=0; GG=0; BB=0;
/****************************************************/
for(i=0; i<256; i++) //蓝色渐亮
{

send_string_data(); //发送RGB灰度数据
Reset();
delay_1ms(1);
BB++;

}
RR=0; GG=0; BB=255;
for(i=0; i<256; i++) //蓝色渐灭
{

send_string_data(); //发送RGB灰度数据
Reset();
delay_1ms(1);
BB--;

}
RR=0; GG=0; BB=0;
/****************************************************/
for(i=0; i<256; i++) //白色渐亮
{

send_string_data(); //发送RGB灰度数据
Reset();
delay_1ms(1);
RR++;
GG++;
BB++;

}
RR=255; GG=255; BB=255;
for(i=0; i<256; i++) //白色渐灭
{

send_string_data(); //发送RGB灰度数据
Reset();
RR--;
GG--;
BB--;

}
RR=0; GG=0; BB=0;

}

附件是NUCLEO-L476R的源代码工程,用cube生成的IAR7.4版本,直接烧录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