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是怎样配对的

楼主:
最近在研究无线通信,看到了cc1101,由于是刚开始研究,手上没有资料,最简单的配对都整不了,求大神帮助啊!

网友A:
CC1101的逻辑都由单片机来完成,怎么绑定要你自己来设计。
你把两个模块调通以后可以理解为两个单片机使用串口通信,A单片机通过CC1101A发送数据到CC1101B,这样B单片机就收到A发来的数据,如果需要反馈再把B的数据发到A。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1101的逻辑都由单片机来完成,怎么绑定要你自己来设计。
你把两个模块调通以后可以理解为两个单片机使用 ...

有相关的实例吗?或是详细说说怎么设计才能通信,感激不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