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插入pc接口唤醒休眠的单片机,出现问题

楼主:
现在usb是总线供电,在插入pc后怎么样才能唤醒处于休眠处的单片机???pic的usb供电口只有在插入pc接口后才会供电

网友:
是的,说的有道理,路过看看

网友:
要在外置USB接口的电源回路里接一个电压监控芯片已产生一个中断信号来唤醒MCU,如果MCU支持中断唤醒的话。注意此时内置电源需要与外接USB电源隔离,可以通过串接二极管或用MOS管实现。此外,也可以用反相器侦测USB电源来实现,但同样需要对电源进行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