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46和STM32F469性能比较的一些疑问

楼主:
这次ST线下交流会上又抽到一个STM32F469I DISCOVERY的开发板,M4内核,主频180MHz,1.25DMIPS/MHz。
因为手里还有一块STM32F746G DISCOVERY的开发板,之前做过FFT速率测试,这次就拿它俩做一下比较,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两个开发板都使用了STM32Cube下的对应例程UART_TwoBoards_ComDMA,在系统时钟和LED初始化之后执行下边代码,调用同一个文件里的fft函数,每调用1000次翻转一下LED1,然后通过示波器测量10次翻转消耗的时间计算出每秒转换的次数。
STM32F469用的时间是9.13
STM32F746用的时间是5.93
像下边的表格里显示的那样
STM32F469每秒转换约1095.29次
STM32F746每秒转换约1686.34次
FFT转换次数STM32F7是STM32F4的1.54倍
STM32F7的主频是STM32F4的1.2倍
STM32F7的MIPS又是STM32F4的2.05倍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像网上说的,是和刷新流水线消耗的时间有关吗?

while(1)
        {
                        for(i=0;i<1000;i++)
                        {
                                fft();
                        }
                        BSP_LED_Toggle(LED1);
        }

网友:
来自 18楼

网友A:
我只知道这个F479比F469的加密功能要强悍一些。版主还搞FFT啊,好高级。
另外,扯个额外的话题,研讨会的你的靓照怎么能只是侧面呢?

网友:
呼叫@huaiqiao @辛昕

网友:
怀疑可能与DMIPS。
还有我查了下这个DMIPS有关。
http://blog.chinaunix.net/uid-21632597-id-1823421.html
版主用泰克的示波器也是土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这个F479比F469的加密功能要强悍一些。版主还搞FFT啊,好高级。
另外,扯个额外的话题,研讨会的 ...

怎么还有照片?在哪里?又是果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有照片?在哪里?又是果照?

就你们研讨会的照片。好了别歪楼了。哈哈。我怀疑可能跟这个DMIPS有关,但是具体的就不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