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8276烧了好几个的思考,急求大神

楼主:
我最近用8276采集电压遇到了一个大问题,烧了四五个片子了,经分析可能是内部电流过大导致。问题如下:原电路IN+接17.35V,IN-接2.05V,烧了,后来把这个芯片拿出来单独测试,IN+ 12V,IN-  0V,上电两个小时正常。于是我看到说明书里每通道的电流200微安,不知道每个通道的最大电流是不是也是200微安,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12V接IN+时该通道电流为150微安,17.35V为200多微安。这只是我的分析。但是AD8276说明书里写的是他的输入电压范围为电源电压的两倍,这么宽的范围照说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我IN+接20V,ref接10V的确该通道可以正常但是IN-通道的电流就超了,还是会烧。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在哪,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么,还是我的分析有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靠谱的范围大的差分运放么?

网友A:
这里说的电源电流应该是指放大器的功耗和你输入电流没有关系

你在测试的时候使用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拿下来单独测试时有没有试过试过IN+接17.35V,IN-接2.05V

网友B:
说了这么多,你使用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却没有说清楚。

200微安是电源电流。
最好把你的电原理图完整贴出来。

网友:
电路图见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了这么多,你使用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却没有说清楚。

200微安是电源电流。
最好把你的电原理图完整贴出 ...

不好意思啊,我忘了您帮忙看看,图在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电源电流应该是指放大器的功耗和你输入电流没有关系

你在测试的时候使用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

不好意思忘发图了,你看看下面刚发了,我没有单独测,就是按那张图里分别接到IN+和IN-,电源电压是24V

网友C:
楼上电路并不完全,关键仍然是要注意是否有过压问题,依据信号源来分析吧。

网友D:
依据楼主的电路和应用描述,应该是在AD8276正常工作范围之内的,按理不会出现问题,也许存在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输入信号中存在高电压脉冲,或者你的AD8276质量本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电路并不完全,关键仍然是要注意是否有过压问题,依据信号源来分析吧。

是恒直流,找到原因了,应该是电压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据楼主的电路和应用描述,应该是在AD8276正常工作范围之内的,按理不会出现问题,也许存在一些其他因素, ...

多谢你的回答,8276烧了七个,应该大部分都是好的,应该是接入电压过高的原因,说明书里40-VS,那么我给了24电源的话,那么正负通道最大不能超过16V,原因应该在这,和我说的电流过大可能是一个意思吧。非常感谢你们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