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才能实现图1 到图2 呢?

楼主:
如题,想对图1 的波形进行处理,达到图2 的效果,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

网友A:
中值滤波或者均值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值滤波或者均值滤波

具体怎么用中值或均值滤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值滤波或者均值滤波

还需要尽量保证原波形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不变,一次中值滤波或均值滤波做不到吧,多次的话,恐怕波形下降时间就变短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用中值或均值滤波呢

是啊,还需要尽量保证原波形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不变

网友D:
只能用软件算法进行数值滤波,对信号本身无直接优化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能用软件算法进行数值滤波,对信号本身无直接优化方法。

恩,图1 的波形就是由 N 个数值组成的,应该针对这个波形进行数值滤波,但采用什么数值滤波方法比较好呢?进行一次中值滤波或平均值滤波,离图2 的效果还差得比较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图1 的波形就是由 N 个数值组成的,应该针对这个波形进行数值滤波,但采用什么数值滤波方法比较好呢 ...

如果想效果好,图二应符合某个或某系列公式的描述,那么根据图一来选择合适的公式,用公式产生的数据输出。不过,这只是针对楼主问题,可楼主问题未必是成立的,或者没有从系统的角度考虑,故而要从应用需求出发,选择合理的对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效果好,图二应符合某个或某系列公式的描述,那么根据图一来选择合适的公式,用公式产生的数据输出 ...

恩,我懂版主的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啊,还需要尽量保证原波形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不变

matlab书里面有关于图像处理的算法介绍,你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lab书里面有关于图像处理的算法介绍,你可以参考

恩,谢谢,我会查查的。